电路中元件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22-07-21):
电路中元件参数怎么确定?

网友:
有很多元器件在你设计的电路中是必须要用到的,这些元器件的参数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相关的技术支持资料。然后根据它们的使用方法,在接上外围的模拟电路,电路中每个元器件(如电阻、电感、电容等)的大小规格,额定电流电压功率等等参数都是由这些核心元器件的参数和用途来决定的。

网友:
要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
电阻根据电流大小来确定功率,阻值根据电路是实际情况了,电解电容根据电压确定耐压。

网友:
12V电源中的滤波电容就用16V的,稍稍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