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编写Verilog HDL语言时的管脚定义问题

楼主(2022-07-21):
(1)NET "W_R" LOC = "T20";
(2)NET "W_R" LOC = T20;
两句定义中后面的管脚存在双引号的差异,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ISE Constraints Guide里的LOC Syntax for FPGA Devices部分
    第一个是verilog文件里的location约束语法
    第二个是ucf文件里的location约束语法
功能上没有区别 但不建议在verilog文件里使用约束

网友:
    verilog hdl (hard description language)是硬件描述语言的一种,用于数字电子系统设计,该语言允许设计者进行各种级别的逻辑设计,进行数字逻辑系统的仿真验证、时序分析、逻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