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已知hfss中的s参数或者幅值相位如何求电容值?

楼主(2022-07-21):
hfss可以求出电容电感值吗?
或者用什么公式可以推出电容电感?

网友:
这个问题属于参数拟合问题。
把s参数化为Y参数来做更方便些,如果只是点频,直接用Y参数就可以了,电路可以认为是一个简单的PI型或T型。
在一个频带内拟合的话,需要预先设一个可能的电路,待定各个元件数值,得到S参数,然后做curve fitting优化逼近hfss仿真得到的曲线响应,就是“求”出来的电容电感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