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22颜色

楼主(2022-07-21):
    如何时让那个透明的,修改为不透明?

网友:
    17版及其以下的版本,他只能调节一小部分,分别是“可见”‘透明’‘隐藏’。
    通过快捷键 ctrl+D,进入设置界面。找到polygons图框中,有选项。

    18及其以上对于这块有更好的有优化,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节铜皮,线等等的透明度,更好的帮助工作。
方法如下:
在PCB绘图区域,执行组合按键“CTRL + D”就可以弹出“View Configuration”菜单,就可以设置各个对象(过孔、导线】铺铜层)的透明度了。

网友:
    改箭头处,STAND 是标准,trans那个是透明,后边的是3D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按2楼方法,再把网络马赛克关闭,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