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大功率MOS管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2-07-21):
我用3%的PWM来推SUP85N10-10,采用图腾柱结构的驱动电路,但是波形上不去,最高就到4V并产生振荡。用其他的MOS管波形比较好,SUP85N10-10的输入电容太大了,不知道怎么提高驱动电器的驱动能力

网友:
选择专用的MOS管驱动器试试,主要从提高驱动电流,反应速度、驱动信号的上升速度及下降速度等考虑。

网友:
Qg 太大的话就只有用更大驱动能力的驱动电路,改用更壮的驱动电路,和驱动电源。也可考虑专用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