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架构中的TrustZone、CryptoCell以及Cryptoisland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7-21):
ARM架构中的TrustZone、CryptoCell以及Cryptoisland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TrustZone是Arm架构的一个安全扩展,现在Armv7-A、Armv8-A,以及Armv8-M都是支持的,实现CPU时可以选择是否实现这个安全扩展,现在Arm设计的所有的Cortex-A,以及所有的Armv8-M的CPU都是实现了这个安全扩展。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