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

楼主(2022-07-21):
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

网友:
这个需要的前提是:1你的AD安装了Allegro插件(这个简单,直接在AD里面安装);2.你的电脑必须要安装了cadence软件。都满足了的话,就直接在AD里面直接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
    AD要高版本22.4.2才能导入allegro17.2的图,而且是alg格式的

网友:
    你先按照这两种软件,allegro的版本需要能打开原始PCB文件; 然后用altium的import导入,选择allegro对应选项,软件会自动转换;

网友:
    AD低版本不行

网友:
    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