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MT智能编程软件实现在装配图元件本体上显示元件参数值?

楼主(2022-07-22):
本期小编给大家教一下如何用望友SMT软件在装配图元件本体上显示元件参数值!
01 CAD导入:读入CAD
02 BOM导入:读入BOM
03 元件选择:选择INBOM的元件进行参数设
04 参数设置:
l 设置元件类型(type)参数:必须项, type参数会影响提取元件VAL值的结果。
l 极性元件添加元件极性标识:非必须,具体看对极性标识方式的要求。
05 工具:Bom中取值:提取VAL值
06 工具:装配图:设置显示VAL值

以下对第4步以后做一个简要介绍:
步骤详解:
04. 参数设置:
A. 设置元件类型(type)参数

进入元件参数设置界面,选择1“自动设置类型”

软件自动根据数据特征进行自动设置元件类型
(比如,电阻位号一般是R开头,两个引脚的SMD元件)

对于不能自动设置的可以自行添加定义
以后就会自动识别

在参数设置界面点“自动设置类型”图标,弹出的对话框选2“是”

参考下图

在右下角的报告位置可以查看设置后的结果

已设置TYPE类型参数的是“√”绿色打钩的状态
无TYPE参数的是“×”的状态

可以排序后再补充参数。(VAL值主要侧重电容、电阻、电感等,请确保TYPE参数定义正确)

B. 参数设置:极性元件添加元件极性标识:

参数设置界面,第1步切换模式为“外形”

第2步选“图形编辑”菜单进行极性标识的添加

第3步“显示背景”,显示主界面打开的层,如丝印层做极性添加的参考

第4步选择“极性”

第5步选择一种标识类型,在左侧添加后第6步“应用”,然后“下一步”添加下一个

参考下图的步骤

5. 工具:Bom中取值

主界面“工具”菜单,选择“BOM取值”功能

软件从描述信息(BOM中读入的)

6. 工具:装配图

在装配图界面,进行“图纸设置”,勾选“显示其它参数”,选择“VAL”

应用后就完成了在装配图上显示元件参数值的所有操作,效果如下图所示:

以上就是本次的望友SMT软件使用小技巧讲解。

网友A:
这样看起来很清楚明了,操作起来方便

楼主(2022-09-23):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起来很清楚明了,操作起来方便

您好,望友科技可提供免费试用。
如有需要,可直接发送邮件至bueiness@vayoinfo.com了解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