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的主要标准及参数详解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2-07-22):
  PCB板材的主要标准及参数详解你知道多少?

  一、PCB板材的主要标准如下
  1、国家标准:GB/T4721—47221992及GB4723—4725—1992,中国台湾地区的覆铜箔板标准为CNS标准。
  2、国际标准:日本的JIS标准,美国的ASTM、NEMA、MIL、IPc、ANSI、UL标准,英国的Bs标准,德国的DIN、VDE标准,法国的NFC、UTE标准,加拿大的CSA标准,澳大利亚的AS标准,国际的IEC标准等;

  二、基板材料的参数详解
  1、PCB板材的供应商,常见与常用到的就有:生益\建滔\国际等。
  2、PCB板材介绍:按品牌质量级别从底到高划分如下:94HB-94VO-CEM-1-CEM-3-FR-4
  3、详细参数及用途如下:
  94HB:普通纸板,不防火(最低档的材料,模冲孔,不能做电源板);
  94V0:阻燃纸板 (模冲孔);
  22F: 单面半玻纤板(模冲孔);
  CEM-1:单面玻纤板(必须要电脑钻孔,不能模冲)
  CEM-3:双面半玻纤板(简单的双面板可以用这种料)

  FR-4: 双面玻纤板。
  1、阻燃特性的等级划分可以分为94VO-V-1 -V-2 -94HB 四种;
  2、半固化片:1080=0.0712mm,2116=0.1143mm,7628=0.1778mm;
  3、FR4 CEM-3都是表示板材的,FR4 是玻璃纤维板,cem3是复合基板;
  4、无卤素指的是不含有卤素(氟 溴 碘 等元素)的基材,因为溴在燃烧时会产生有毒的气体,环保要求;
  5、Tg是玻璃转化温度,即熔点;
  6、电路板必须耐燃,在一定温度下不能燃烧,只能软化。这时的温度点就叫做玻璃态转化温度(Tg点),这个值关系到PCB板的尺寸耐久性。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信华PCB一直选用符合国家(国际)标准的板材,从选材上确保了线路板生产的稳定性、耐用性、安全性。

网友:
    这种板材参数一般说明书上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