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互连有多少种方法?

楼主(2022-07-22):
   PCB互连有多少种方法?

   PCB在电子产品之中,必须要与其他元器件相互连接在一起,这就是PCB的互连。PCB的互连有三个方面:芯片到PCB、PCB内部、PCB与外部器件。

  一、芯片与PCB互连
  芯片与PCB互连,存在的问题是互连密度太高,会导致板材的基本结构成为限制互连密度增长的因素。解决方法是,采用芯片内部的本地无线发射器将数据传送到邻近的电路板上。

  二、内部互连
   PCB内部互连,要遵循这些原则:使用高性能PCB,其绝缘常数值按层次受控。避免使用有引线的组件,避免在敏感板上使用过孔加工工艺。选择非电解镀镍或浸镀金工艺,为高频电流提供更好的趋肤效应。

  三、外部连接
  1.导线焊接
  用导线将PCB上的对外连接点与板外的元器件或其他部件直接焊牢即可,不需要任何接插件。

  2.排线焊接
  此方式常用于两块印制板之间为90度夹角的连接,连接后成为一个整体PCB板部件。

  3.印制板插座
  从PCB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PCB插座相配。

  4.标准插针连接
  此方式适合用在小型仪器中,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印制板连接,两块印制板一般平行或垂直。

网友:
    芯片与PCB互连、内部互连和外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