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mos关闭状态下,源极输入5v,漏极空载(断开)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2-07-22):
] Pmos关闭状态下,源极输入5v,漏极空载(断开)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不是应该是0吗?

网友:
你的栅极怎么接的?

网友:
要会分析故障才可以:
1、如果负载有残余电压,检查GS是否有电压。
2、如果VGS有电压,说明三极管有导通,检查三极管电路。
有时候,三极管会受干扰轻微导通。可以把三极管的BE短路试试。
这种问题,别人无法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要自己测试各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