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这个频段WiMi-net无线模块和LoRA无线模块都具有很强的穿透性。那么两者之间有...

楼主(2022-07-22):
选择这个频段WiMi-net无线模块和LoRA无线模块都具有很强的穿透性。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网友:
在通信距离、通信速率、密集上报、穿透性、收发大数据包的对比,两个具有相同的载波频段,由于LoRA的通信速率低,通信距离就会要远。

网友:
通常无线通信的速率越高,通信距离就会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