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1602液晶屏程序

楼主(2022-07-22):
用的STM32驱动1602液晶屏程序。。。

 主程序:
  • #include "lcd1602.h"
  • #include "delay.h"
  • int main(void)
  • {
  • char a[10]="0123456789";
  •         int i;
  • delay_init();
  • LCD_INIT();
  • //SPI2_Init();
  • //Lcd_WriteCom(0X80);
  • //Lcd_WriteData(a);
  • while(1)
  • {
  • //        Lcd_WriteCom(0X80);
  • //  Lcd_WriteData(a);
  • for(i=0;i<6;i++)
  • {
  • Lcd_WriteCom(0X80);
  • Lcd_WriteData(a);
  • delay_ms(500);
  • }
  •         }

  •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
lcd液晶显示屏的驱动就是用来调整施加在液晶器件电极上的电位信号的相位、峰值、频率等,建立驱动电场,以实现液晶显示器件的显示效果。LCD液晶显示屏的驱动方式有许多种,常用的驱动方法有静态驱动法和动态驱动法。

网友:
不错不错,看看,见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