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中雷达信号回波仿真,请教这段程序的意思,并且指出其中两个目标信号是哪个...

楼主(2022-07-22):
MTD中,我用FFT滤波器组检测到两个通道有目标信号,但是不懂这两个信号是哪段程序加入的。希望各位大侠指出,最好解释整个程序每句的意思。程序如下: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fz=10e3;
tz=1/fz;
fs=8e6;
ts=1/fs;
f_doppler=2.5e3;
N=tz/ts;
%%%产生雷达回波%%%%
echo_mobj_pulse=[zeros(1,100),1,1,zeros(1,N-102)];
s_pc=repmat(echo_mobj_pulse,1,16);
n=1:16*N;
s_doppler=cos(n*2*pi*f_doppler/fs);
s_pc=s_pc.*s_doppler;
s_noise=0.1*rand(1,N*16);
s_pc=s_pc+s_noise;
figure,
plot(0:tsp16*N-1)*ts,s_pc),xlabel('t(单位:s)'),title('回波信号');
s_pc=reshape(s_pc,fix(N),16);

网友:
    因为你只加入一个噪声,变换到频域就是双边谱。所以两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