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什么一般选择P型作为衬底而不是N型?

楼主(2022-07-22):
MOS管为什么一般选择P型作为衬底而不是N型?

网友:
理论上,P衬底或N衬底都可以。
实际上,自由电子的迁移率是空穴的三倍,因此用自由电子为多数载流子的N型半导体做导电沟道的话,通过电流能力要强得多。另外,从控制角度而言,NMOS可以用正电压开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而PMOS需要用到负电压,就不那么方便了。

网友:
常见的功率型MOS管都是N型,PMOS有,比如IRF9540等,但种类比较少,价格也贵一些。

网友:
N沟道的NMOS用P衬底,P沟道的PMOS用N衬底!要看你用哪种MOS管才知道选哪个衬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