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的疑问

楼主(2022-07-22):
SOC的codec模块有一组差分mic,AIP,AIN,接模拟mic,使用单端AIP的时候,mic芯片的GND是参考AIN,还是codec的GND,或者还有比较好的电路设计;现在用的时候,录音的时候总是稍微有点噪声;

网友A:
好像可以设置的呀

网友B:
使用单端把AIN接电容再下地,另在MIC电源上加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设置的呀

软件可以设置单端,差分,我的意思是软件设置成单端后,硬件GND参考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单端把AIN接电容再下地,另在MIC电源上加LC滤波

嗯,这个也有试过,有的项目效果比较好,有的效果不大,再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