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rm开发板通过reset按键实现短按复位和长按恢复出厂设置呢?

楼主(2022-07-22):
通过同一按键实现短按复位和长按恢复出厂设置。让开发板的 reset 键既能实现正常复位又能实现恢复出厂设置,正常复位功能已经有了,主要是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去修改或添加代码,启动方式有SD卡启动和NAND启动,我用的是TQ3358开发板 ARM a8+ linux

网友:
一般芯片都有一个寄存器表示复位原因的,可以在系统启动时判断一下是不是reset复位的,如果是就运行恢复出厂设置的代码。

网友:
    如果你的reset 是硬件reset 那就要看硬件原理图. 很有可能无法实现.
    如果是软件reset 那就可以通过修改软件来做出相应的修改.
    不知道是在bootloader实现 还是在linux加载之后.
    相应的实现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