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到CPLD的时钟信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22):
采用有源晶振产生12MHZ的时钟信号提供给cpld芯片,主要作用是什么?以及用VHDL语言编程时需要对时钟信号进行什么处理

网友: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接触VHDL语言。在编写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触发条件,也就是在process里面一半都有判断上升沿(下降沿)事件的,根据事件再进行一系列操作。如果没有晶振的话,就不知道触发条件和触发时序了,逻辑上行不通的
至于处理时钟信号,一半都是判断事件的。 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1'这个就是上升沿事件。IF SYS_CLK'EVENT AND SYS_CLK='0'这个就是下降沿事件

网友:
门阵列编程主要分两种,一种时序电路,一种组合逻辑电路,组合逻辑电路,可以不用使用始终,时序电路需要时钟信号,每一个时钟的边沿进行一次操作,建议看看数电。

网友:
时钟就是数字电路的脉搏,
可以理解为每个时钟边沿(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临的时候,CPLD根据你的编程做一步动作;
VHDL、Verilog语言的时序逻辑都是利用时钟沿作为触发条件之一来做判断的;
原理就和数字电路里的触发器,锁存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