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几个重要步骤的分解

楼主(2022-07-22):
BGA返修几个重要步骤:
第一步电路板,芯片预热的主要目的是将潮气去除,如果电路板和芯片的潮气很小这一步可以免除。
第二步拆除的芯片如果不打算重新使用,而且电路板可承受高温,拆除芯片可采用较高的温度。
第三步清洁焊盘主要是将拆除芯片后留在PCB表面的助焊剂,焊锡膏清理掉,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清洁剂。为了保证BGA的焊接可靠性,一般不能使用焊盘上旧的残留焊锡膏,必须将旧的焊锡膏清除掉,除非芯片上重新形成BGA焊锡球。由于BGA芯片体积小,清洁焊盘比较困难,所以在返修CSP芯片时,如果CSP的周围空间很小,就需使用非清洗焊剂。
第四步在PCB上涂助焊膏或者焊锡膏对于BGA的返修结果有重要影响。
第五步贴片的主要目的是使BGA芯片上的每一个焊锡球与PCB上每一个对应的焊点对正。由于BGA芯片的焊点位于肉眼不能观测到的部位,所以必须使用专门的设备来对中。
第六热风回流焊是整个返修工艺的关键。其中,芯片返修回流焊的曲线应当与芯片的原始焊接曲线接近。在回流焊过程中要正确选择个区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同时应注意升温的速度,一般,在100以前,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6/秒,100以后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3/秒,在冷却区,最大的冷却速度不超过6/秒。因为过高的升温和降温速度有可能损坏PCB和芯片,这种损坏有时是肉眼不能观察到的。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焊锡膏,应选择不同的加热温度和时间。热风回流焊中,PCB板的底部必须能够加热。这种加热的目的有两个:避免由于PCB板的单面受热而产生翘曲和变形,使焊锡膏溶化的时间缩短。对大尺寸板返修BGA,这种底部加热尤其重要。

网友:
很重要啊,自己学着换修。^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