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为什么用高频信号?

楼主(2022-07-22):
    无线通信为什么用高频信号?

网友:
    这个是根据实际需要和现实条件,为了更多的信号频道就要使用较高频率。另外也有使用低频段通讯的,比如长波(100Khz)

网友:
    高频信号,优点是传输的带宽高,缺点是波长短穿透能力差。

网友:
      高频信号指的是适合天线发射、传播和接收的射频信号。  采用高频信号的原因主要是:
(1)频率越高,可利用的频带宽度就越宽,信道容量就越大,而且可以减小或避免频道间的干扰;
    (2)高频信号更适合电线辐射和接收,因为只有天线尺寸大小可以与信号波长相比拟时,才有较高的辐射效率和接收效率,这样,可以采用较小的信号功率,传播较远的距离,也可获得较高的接收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