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画椭圆焊盘?

楼主(2022-07-22):
    怎样画椭圆焊盘?
经常要画椭圆焊盘(孔是椭圆形的)没有好方法,也曾经尝试做一个
    椭圆焊盘的封装,但是不能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
    放两个孔吧。

网友:
    powerpcb 可以直接设

网友:
    直接改属性就行了
protel里也可以改的,属性里直接改尺寸就行了

网友:
    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