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020充电芯片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2022-07-22):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LTC4020这款充电芯片,小弟按照PDF推荐配置使用,碰到充电电流上不去的问题(最大充电电流设置为2A,实际输出只有0.5A左右)。请有经验的各位前辈能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我电流正常,但是总烧管子。

网友:
    充电电源要看你的电池是多少电压了,然后IC自动采购相关算法进行充电。如果电源过放电,会先使用涓流充电,只有在恒流充电阶段,才能大家到你所设置的2A电流,到电压高到一定程度,转恒压充电,电流也会越来越小。

网友:
    我的倒是没有充电电流上不去的问题,但是不接电池的时候,4020输出是一个方波,频率在9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