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型二极管和2CP二极管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22):
2AP型二极管和2CP二极管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
    2AP是高频检波用,2CP是工频整流用途。

网友:
    2AP型二极管:是锗普通型二极管。它是点接触型的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低(0.1V),结电容小。适合于做高频检波,及小电流(10mA左右)的整流。
2CP二极管:是硅普通型二极管。它是平面工艺生产的面接触型的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较高(约0.7V),结电容相对较大。适合于做小电流(100mA以下)的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