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过24位的ADC,基准电压芯片选什么型号的好?

楼主(2022-07-22):
关键就是基准电压我不知道用哪个好? 我的ADC是ADS1255,基准电压为2.5V,供电首选5V电源。

网友:
    选温漂小,时间漂移也小的,精度不是第一要素。
试试AD780,ADR421,ADR03

网友:
    24位的AD,不用精度这么高吧,2.5V/2(24)=0.15uV,想想基准电源的纹波能控制到多少啊1mV不错了吧,这样选24位AD就太浪费了,敢问楼主是要没什么电压啊!

网友:
    前级电路有问题,AD位数再高也是多余的。

网友:
    用AD的内部基准吧,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
    我们用的ADS1256 基准芯片2.5V用的LM285-2.5V,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TLP431-2.5V 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