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芯片可以作电压比较器?

楼主(2022-07-22):
请问那些芯片可以作电压比较器?

网友:
所有的运算放大器。常见的有LM324LM358uA741TL081\2\3\4OP07OP27,这些都可以做成电压比较器。

网友:
LM339、LM393是专业的电压比较器,切换速度快,延迟时间小,可用在专门的电压比较场合,其实它们也是一种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