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325-16采样问题

楼主(2022-07-22):
    这是我抓取的LTC2325-16的信号,A路和B路没接,C路接了一个60khz的2V正弦波(接到了IN3+,IN3负和信号发生器共地),D路接了一个550Khz的500mv正弦波(接法与C路相同),数据看着是有了,但是拼接16位后明显不是一个正弦波,代码是参考官方做出的修改,有大佬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试试使用0 正 负直流电平看看ADC输出波形是不是有规律变化 排除ADC硬件问题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B路看上去明显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但是整合后都是32899

网友:
    差分输出中间没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