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波导端口馈电尺寸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2-07-22):
    对双线传输线馈电,如果用波导端口,对这个端口的尺寸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这样的提问方式很难回答!
您可以再具体一点,最好结合你的实际仿真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提问方式很难回答!
    您可以再具体一点,最好结合你的实际仿真来提问。

    哦。不好意思啊。
    在cst里面,要对像微带传输线和双线这种场是开放的传输线,如果要用波导端口,那波导端口的边界要求足够的大,才能减小由于2d eigenmode calculation使用磁边界代替开放边界对这个端口进行计算带入的误差。
如果是一个已经知道设置的双线传输线馈电,我想用波导端口,那我的波导端口应该有多大合适?

网友:
    波导端口的设置,应满足每侧至少3倍于波导或微带线截面长度或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