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7-22):
    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具有 开关频率 高 和 正向压降 低 等优点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也是二极管
既然是二极管,那么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整流。
区别只是比普通二极管快那么一点点,压降小那么一点点
    所以其同比普通二极管损耗会低那么一点点,使用的场合要大那么一点点
    价格会贵那么一点点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最大特色是:在所有整流二极管中 其VF在相同测试使用条件下 是最低的
    自以前的0.65V 0.56V 0.45V 0.38V 降到最近的0.24V

网友:
    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的最大特点是正向压降 VF 比较小。在同样电流的情况下,它的正向压降要小许多。另外它的恢复时间短。它也有一些缺点:耐压比较低,漏电流稍大些。选用时要全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