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光纤通信能避免电磁干扰?

楼主(2022-07-22):
    为什么说光纤通信能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
    1、因为光纤的基本组件是石英,仅透射光,非导电性,非电动势,在其中传送的光信号的电磁场的影响,在光纤传输的电磁干扰,工业干扰较强的抗压能力。
2、也正因为如此,在光纤中的信号传输可以不容易被窃听,从而利于机密。

网友:
    光纤通信的性质和电磁波通信的性质完全是不同的概念!电磁波是以空间辐射的形式传输的!

网友:
    光纤传输将电讯号经光电调制器转换成了光波信号!通过密闭隔光的光导纤维进行传输!它自身是光波!媒介是绝缘非磁导的有机高分子化学光纤维!这就使电磁波和电磁场根本无发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