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

楼主(2022-07-22):
    开关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

网友:
    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输出内阻Ro,效率,输出纹波电压,输出电压调整范围,输出电压稳定性,输出功率Po

网友:
    主要为: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输出功率);输出纹波;效率;工作温度范围;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