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CB设计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7-22):
电源PCB设计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对于市电输入,即使能保证板面清洁、密封,mos管漏源极间接近600V,小于1mm事实上也比较危险了!

网友:
在PCB边沿的贴片电容或其他易损坏的器件,在放置时必须考虑PCB分板方向。

网友:
无论是输入或是输出、功率环路或信号环路,应尽可能的小。

网友:
对于整个控制部分,布线时应考虑将其远离功率部分。

网友:
有的时候铺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应该避免。若铜面积足够大且其电压不断变化,一方面它可能作为天线,向周围辐射电磁波;另一方面它又很容易拾起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