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产ADC芯片推荐

楼主(2022-07-22):
求国产ADC芯片推荐,单独的ADC,不要mcu
精度12位及以上,
采样速率20K~几百KSPS的,
串行输出的,谢谢!
我的一块板子上有16路模拟信号,有些是相互隔离的,有些不是,
为了软件配置方便,我打算用同一款芯片,每个通道单独ADC采样。
本人也找了不少厂家,有些厂家网站上不少芯片,但是一问,很多都没有量产。

网友:
    看看3peak的吧。我记得他们家应该有量产产品。

网友:
    这样的 ADC,性能不上不下,单独看过于偏门,关键是预期 销量 不足,国内可能真没哪家愿意做并且保持库存,相对国际大厂,国内 设计芯片、做芯片的 大家都是穷光蛋。
       如果认准了国产的:建议使用集成ADC的MCU,肯定比单独的ADC便宜,12Bit 的多,有几家有14bit ADC 且正在推广、前些时好像谁说哪家做 arm 的有集成高速 16bit ADC  --自然有限制,比如双极性、差分什么的,基本就不要想了。

网友:
    20K以上的采样率,12bit,至少240K 的传输速率,光耦隔离基本被枪毙,要用数字隔离芯片,100KHz 的低速数字隔离芯片还不行,这种情况还是集成 ADC 的 MCU 好点,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前端预处理,缩小需要传输的数据量。 就算多个ADC要同步采样,同步信号隔离处理也不算复杂

网友:
    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国产ADC芯片SC3794,三通道,精度24,采样率470SPS,加我微信我发规格书给你 13728711035

网友:
    SCS9529可以满足,精度24 采样率125ksps 16通道 VX:137287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