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通流问题

楼主(2022-07-22):
请教一个基本问题,最近纠结在了这里,一般10mil的过孔可以过1A,这些过孔通流能力都是按照加工厂的孔壁厚度仿真出来的,那么如果这些过孔都被焊锡灌满的话通流能力是不是就会增加。我看到有些接插件的针脚实际上很细但是通流都很大。比如有的接插件在规格上写的能通过20A,但是它封装的过孔实际上是过不了20A的。

网友:
过多少电流不能一概而论
要看你的条件:散热能力、允许温升……
曾经用10mil(0.254mm)宽1OZ的普通PCB铜箔走4A电流,散热风扇故障时,这些铜箔表面可融化焊锡。

网友:
    最好多留出裕量

网友:
    符合标准的制造工艺和材料,你按标准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供应商不一定用符合标准的,你就要自己买单了。
所以留出余量是必须的。
    一个是能用
一个是能安全稳定的用

网友:
    看看大家都怎么说

网友:
    接插件是实心的金属柱,这个软件计算的是空心的孔,就孔壁那么点厚度的金属,通流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留有余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