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620 数模转换器(ADC)—完美替代TLC5620

楼主(2022-07-22):
       瑞盟 MS5620 是一款具有高阻抗缓冲基准输入的四通道串行 8 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完美替代TLC5620。该 DAC 可以产生 1 倍或 2 倍于参考电压对地的电压输出,而且保证是单调的。由于芯片工作在 3V~5V 的单电源电压下,这就使它的使用变得很方便。片上嵌入的上电复位功能确保可重复的启动条件。
       数字控制是通过与 CMOS 工艺兼容的三线串行总线来实现的,易于和工业标准的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接口。11 位命令字由 8 位数据位,2 位 DAC 通道选择位, 1 位范围控制位组成。范围控制位使 DAC 的电压输出范围是 1 倍或 2 倍于对地的参考电压。该 DAC 有两级锁存器,允许一组完整的数据写入芯片之后由 LDAC 控制所有的 DAC 输出同时更新。数字输入带有施密特触发器, 有一定的抗噪声能力。
       MS5620 小尺寸封装使得模拟功能的数字控制可以应用在对空间面积要求比较苛刻的场合,可以在-40℃- 85℃温度范围内工作,而且不需要外部修调。

主要特点
四通道 8 位电压输出
3V~5V 单电源工作
串行接口
高阻抗基准输入
可编程 1 倍或 2 倍的输出范围
同时更新灵活
内部上电复位
低功耗
半缓冲输出

应用
可编程电压源
数字控制放大器/衰减器
移动通信
自动测试装置
过程监控
信号合成

网友A:
    数模转换器应用范围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转换器应用范围有哪些?

有很多,方便的话可以+V:181 2652 1362 详细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