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一个控制系统进行simulink仿真时出现错误、错误显示为“Derivative of state

楼主(2022-07-22):
对一个控制系统进行simulink仿真时出现错误、错误显示为“Derivative of state '1' in block 'Simulin/Controller Subsystem/Integrator' at time 0.84166799753954546 is not finite. The simulation will be stopped. There may be a singularity in the solution. If not, try reducing the step size (either by reducing the fixed step size or by tightening the error tolerances)”。我调节了步长还是不行、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在某些积分器中设置初始值就可以了。仿真报错的积分器却不是我修改的积分器

网友:
解决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可以逐个尝试:

1、在simulation下拉菜单中congfiguration parameters减小步长

2、给积分模块赋予初值,取一个极小数(如0.0001),不影响全局

3、如果在仿真模块中含有控制器,可以在控制器的输出值后面增加一个限幅环节,这样可防止出现刚开始仿真时就出现过冲的现象。

网友:
    看看大佬门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