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设备的D+D-路是否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22-07-22):
USB2.0 设备为了区分Full speed和Low speed会分别在D+ D-上接15K上拉电阻,那USB3.0的设备是需要在D+或D-上接上拉电阻?

网友:
USB3.0用的不是D+与D-,跟那个没关系不需要上拉是阻

网友:
:o:o:o:o:o

网友:
USB3.0数据线里就有USB2.0的D+D-两根线,向下兼容的,本来就是usb2.0数据线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不需要的,应为现在USB PHY内置上下拉电阻的,实现全自动切换和自适应

网友:
    不用上下拉,ESD加上,USB3.0有一个收一个发,发的上面串100NF的电容,DPDN只是用来协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