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有哪些具体步骤?

楼主(2022-07-23):
  PCB抄板有哪些具体步骤?

   PCB抄板,就是先将要抄板的PCB进行扫描,记录详细的元器件位置,然后将元器件拆下来做成物料清单(BOM)并安排物料采购;空板则扫描成图片,经抄板软件处理还原成PCB图文件,然后再将该图文件送厂家制板;板子制成后将采购的元器件焊接到制成的PCB板上,然后经过测试和调试即可。

  PCB抄板有哪些具体步骤呢?

  1、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级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
  2、拆掉所有元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扫描的时候需要稍调高像素,以便得到较清晰的图像。再用水纱纸将顶层和底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
  3、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如果发现图形有问题还可以用PHOTOSHOP进行修补和修正。
  4、将两个BMP格式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
  5、将TOP层的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然后在TOP层描线,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6、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
  7、用激光打印机将TOPLAYER,BOTTOM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一块和原板一样的抄板就诞生了。

  最后,还要进行测试,测试抄板的电子技术性能是不是和原板一样。

网友:
    因为只能看见器件的封装,有时候很难推断出是芯片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