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508641 OPT配置问题

楼主(2022-07-23):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现在用OTP代码工具配置启动 逻辑这一块,我们的逻辑里边需要CTL2和CTL5去控制VTT,在OTP工具里边没有CTL2和CTL5这个选项这是怎么回事,我要按下图逻辑在OTP中怎么配置,关于这个OTP页面有说明文档吗若有发我下,谢谢

TPS65086100 OTP(TPS650864 ...

    TPS65086100 OTP(TPS6508640 settings).rar

网友:
    OTP(One Time Programmable)是MCU的一种存储器类型,意思是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IC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因此OTP语音芯片就是指一次性烧录的语音IC。从OTP定义上来看,即只能一次性烧录的语音芯片,同时大家都知道OTP没有最小数量的限制,只要客户提供声音,语音IC环芯公司把声音处理和编程后通过烧录工具烧入OTP芯片中。这种方式是最常见的OTP烧录方式,一般一次只能烧录1片或者5-10片,烧录工具不同决定的。烧录效率比较低下,人力成本高,同时只能对封装芯片进行烧录(裸片很小,是不能直接烧录的),这样成本上又多出了一个封装费用。而OTP裸片带烧则是OTP语音芯片(如AC9010)在IC制作过程中,就将处理好的声音和程序直接一次制作到IC里面(跟掩膜芯片流程相似,但是OTP客户交货时间一般只需10天,掩膜则要30天左右,因为OTP本来是一种改进过的掩膜芯片),省去了人工烧录和一些其它环节,价格相对要低不少.MCU按其存储器类型可分为MASK(掩模)ROM、OTP(一次性可编程)ROM、FLASH ROM等类型。MASK ROM的MCU价格便宜,但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适合程序固定不变的应用场合;FLASH ROM的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灵活性很强,但价格较高,适合对价格不敏感的应用场合或做开发用途;OTP ROM的MCU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时又拥有一次性可编程能力,适合既要求一定灵活性,又要求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功能不断翻新、需要迅速量产的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