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x求转16.x

楼主(2022-07-23):
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仅供参考,有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所有圆角焊盘全部给换成直角了,自己再做个全面的检查吧。
        - Warning: Removed property CDS_DI_CONTROL_MASK.
    - Warning: Removed property SHAPE_SQUARECORNERS.
        - Warning: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SHAPE_EDGE_ANGLE.
    - Warning: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LINE_TO_PAD_ANGLE.
        - Warning: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LINE_TO_SHAPE_ANGLE.
        - Warning: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LINE_TO_LINE_ANGLE.
        - Warning: Removed property DYN_CLEARANCE_TYPE.
        - Warning: Deleted 88 DR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有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所有圆角焊盘全部给换成直角了,自己再做个全面的检查吧。

    感谢好心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有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所有圆角焊盘全部给换成直角了,自己再做个全面的检查吧。

大佬是有什么高级的方法吗?
手动一个个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是有什么高级的方法吗?
手动一个个替换?

根据圆角焊盘,画个直角的焊盘,然后更新symbol就行。不过不能达到100%还原。用shape或者其他形式的焊盘可能会更好一点。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