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控制电路噪声WiMi-net?

楼主(2022-07-25):
如何有效的控制电路噪声WiMi-net?

网友:
PCBA的数字器件和射频器件布局合理,对射频的干扰小,降低电路主板已有噪声。

网友:
选用先进工艺的中低速率ARM处理器,指令效率高,主频低,产生的数字噪声本身就很小,另外ARM处理器内部代码设计精炼,不要求很高的处理器主频。

网友:
单单从硬件方面,我们就能看出决定无线模块距离远的因素有很多,只有将上述因素都综合处理的很好,才能说是一款硬件上能实现远距离的无线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