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keil c 51不是说用于51系列单片机吗?

楼主(2022-07-25):
keil c 51不是说用于51系列单片机吗??那么如果用PROTEUS作为PIC单片机设计的仿真软件可以吗?为什么?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keil c 51 是用于调试51的软件程序的。
PROTEUS是一个模拟单片机外围的硬件的:用于:51或PIC验证软件的。
    要明确:PROTEUS是模拟硬件
软件跟硬件要区分清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