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MOS管导通电阻

楼主(2022-07-25):
CMOS.MOS管导通电阻大小究竟怎么看,怎么有时候说大有时小呢,(mos3极管非门,cmos反相器)

网友:
导通电阻的大小是一种非线性变化,跟GS两端电压有关,如果UGS=UGS(th)时,一般这个电阻大概有几欧到几十欧,当UGS=8~10V时,这个电阻会下降到零点几欧甚至零点几毫欧,非常小。

网友:
导通电阻与所加的信号有关,不是固定的。

网友:
这个要看cmos工作在什么状态,饱和还是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