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按键中断时中断一次响应了两次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25):
ARM按键中断时中断一次响应了两次怎么回事,调试时单步运行正常,全速时就出现这样的结果了

还有ARM按键中断时要求中断处理函数的第一件事是清除标志位那这样会不会导致清除后在按键还没松开的时候又被标记了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按键是太慢了,你可以延时大一点。我记得我做电子表时,就有这个情况。

网友:
    一般只要有按键存在,就都的加消抖的。

网友:
    按键 有40ms 左右抖动 要去除掉-硬件去抖 或者软件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