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STM32,CPLD

楼主(2022-07-25):
STM32,cpld与51单片机那个速度快,储存量大,
没学过51单片机可以直接学习STM32吗?

网友:
STM32系列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32位ARM Cortex-M3内核。
51单片机是8位微控制器。
CPLD是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STM32,与51属于微控制器范畴,单片集成多种用于控制,通信,存储的外设。系统在程序的控制下执行。
CPLD属于逻辑器件,按照程序,有一定智能程度。
STm32运算速度、存储容量远高于51单片机。

网友:
没有单片机的基础也可以学习STM32

网友:
    可是可以学32的,但是还是先学一下51打打基础。一开始接受32的话,估计入门的话,就得花好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