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3芯片各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2-07-25):
1733芯片各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TEA1733LT引脚功能
宽泛的输入电压范围(12V至30V)
极低的启动与重启电源电流(一般为10μA)
正常工作时低电源电流(无负载状态下一般为0.5 mA)
高/低输入电压下实现有补偿的过功率保护
可调的过功率时间
可调的过功率重启定时器
固定的开关频率,利用频率抖动减少EMI
低功率状态下,固定最小峰值电流,通过降频操作保持低输出功率状态下的高效率
工作在CCM下,具有斜坡补偿。
低的/可调整的过电流保护(OCP)点电平
软启动时间可调
两个保护输入端口(用于输入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过温保护和输出过压保护等目的)
IC过温保护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