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解?

楼主(2022-07-25):
LO_PULSE是mcu输出的一个信号

网友:
    一个光电触发控制开关电路啊,你想知道什么

楼主:
    我想知道电路输入和输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LO_PULSE输入低电平时光耦导通,三级管Q1导通,CLO输出等于LO电压减去R27的压降,减去Q1的VCE导通压降。

网友(2022-08-25):
    是一个带防反接的开关电路8

网友:
    接的那个二极管没看懂

网友:
    输入为低时,输出通路,输入为高时,输出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