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矩阵赋值问题

楼主(2022-07-25):
麻烦问下大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赋值号"=[]"为什么将负数剔除了,希望有大神解释下

网友:
    仅供参考,主要vec(vec<0)=[];语句 首先vec<0筛选出负数,然后vec(vec<0)进一步索引相应位置,vec(vec<0)=[];使相应位置即负数对应的元素为[],即空集,进而删除掉了负数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