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端口接直流电源还能接交流,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22-07-25):
    一点思路都没有,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整流桥,交直流都可以

网友:
    冷门设计,记得看过帖子,220Vac和36VDC兼容。

网友:
    整流,然后PFC,都变成一个近似恒定高压。然后DC/DC变成需要电源

网友:
    交直流两用

网友:
    先用整流桥,再搞一个宽电压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