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端口设置只能和坐标平面平行吗

楼主(2022-07-25):
    cst端口设置只能和坐标平面平行吗(并且是xyz坐标系,设置了局部坐标系也没用),我把矩形波导旋转了一个角度,设置波端口时怎么老是出错,设置的端口可以旋转吗?

网友:
    是的,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
    可以采用波导延长段,延长至平行状态或垂直状态,设置波导端口

网友:
    离散端口不受此限制

网友:
    是的,二必须位于坐标平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