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9.3布线时不能布线?

楼主(2022-07-25):
我在pads9.3布线时不能布线,请高手指点!急。每个层都不能布线,提示是一样的,提示如下: Layer BOTTOM is not enabled for routing. Adjust Selected layers in Design Rules.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规则里面设置成允许布线层

网友:
设置规则里没将能走线的层添加进去。

网友:
不是很机密的话,可以把文件上传,我帮你看看,可以确认的是,肯定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在router中选择网络属性在layerbiasing中看一下是不是没有勾上布线的层。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打开规则就画不了!